联想旭日410m 短路修修

楼主(2015-07-11):
各位师兄弟们中午好,下载分又光了,蹭分来了,求不吝打赏!严重申明,不是什么高技术贴!
言归正传,上午刚接到一旭日410m  老机器,插上维修电源,有0.001的电流!拆开机器一看,量了下待机3  5 v都没有,好,开修!把板子拿手上仔细端详,发现2处明显烧伤痕迹!查看图纸,为隔离管q56 以及充电电路电容 pc7,换掉先,通电,待机电流乱跳,说明主板别的地方还有短路,打了下各个电杆没有发现明显短路,于是量Q56  5678脚,阻值为7    量pl26 也是7     ,你妹,直接烧鸡,发现充电电路场馆pq37  pq38 严重发烫,摘掉再量pl26阻值,还是7  ,直接拆掉充电芯片max8724e还是一样短, 跟着图纸跑线,先随着pl26到pq38 的123脚,再到pr97   然后pl6,依路跑依路拆依路量,最后拆到 再量电杆就不短了,很明显这两电容在搞鬼,换掉,把依路拆的全装上,通电触发一路亮机! 最后晒下几个犯罪叼毛
好了,最帅最善良 的师兄弟们,打赏点咯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的说,在烧鸡时有没有发现这两电容发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的说,在烧鸡时有没有发现这两电容发烫呢。

没有,有的话就不至于拆件

网友B(2015-08-10):
我遇到一个不上电的 ,触发不上电 有没有什么知道啊

网友:
思路清澈!不错啊

网友C:
一般我们用烧鸡大法 哈哈

网友:
楼主分析挺具体

网友:
思路很清楚,还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一个不上电的 ,触发不上电 有没有什么知道啊

查不触发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我们用烧鸡大法 哈哈

烧不出来的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烧不出?

网友D:
一路拆下来很崩溃,焊工不好,最怕拆下的芯片焊上去焊坏。一直有个疑问,一路供电出来后有可能跑向十几个地方,总不能全拆过去吧,怎样衡量那些该拆那些不该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路拆下来很崩溃,焊工不好,最怕拆下的芯片焊上去焊坏。一直有个疑问,一路供电出来后有可能跑向十几个地 ...

烧鸡烧不出来,只能一个个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