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32LH23UR 红灯亮不开机

楼主(2015-07-11):
LG 32LH23UR 红灯亮不开机,遥控器 机器按键无法控制,机器的电压5V 12V 24V正常,网络上说是机器主板上一个复位按键漏电造成的不良 按键拆了就可以了,我的机器拆了还是红灯亮不开机,机器断电一会在开机就正常,通电一会来回断电几下就又不行了,有维修过的没有帮忙分析一下什么地方的问题, 谢谢!
不开机

网友:
估计是电源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