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后 自动重启?

楼主(2015-07-11):
(无正文)

网友:
不会是设置上的问题吧?进入BIOS看一下子呢。

网友:
不会吧,已经关机了,又自动开起,太不可思义了

网友:
不就是关不了机,拆除来测试下,还关不了就是主板了

网友:
拔掉跳线,直接短接开机,用U盘进PE试试,硬件换主板和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