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w83321的工作条件

楼主(2015-07-11):
如题,昂达A785的主板,板子上有2个W83321,一个只有第1跟第5脚有电压,其他脚没电压,另一个w83321正常,然后2个芯片交换一下,还是一样的结果,说明芯片没坏,然后场管也换了,周围对地的电容也都拆了,还是没有,不知道这芯片的工作条件是什么

7脚跑到一个三极管,3个脚都没电压,拆掉之后,1脚5V,1脚1.8,接7脚的没电压,换了好几个三极管,还是一样

网友:
看一下7脚外围 的电容和电阻是否有问题

网友:
第七脚没有信号的话,这个芯片好像不会工作。

网友:
自己分析下吧。

网友:
明显工作条件没有满足,跑跑7脚线路

网友:
看七角的开启信号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7脚是开启信号,高电平有效

网友:
7脚好像是开启,跟这根线看看吧

网友:
把7脚的管拆掉看看会不会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