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开机没有正常,但是屏不显示

楼主(2015-07-11):
主板没有点亮,灯可以控制,请问各位先辈是什么问题,这个本本有什么关于此类问题的通病没有

网友:
屏线跟显卡吧

网友:
显卡的问题。修过不少了

网友:
显卡温度高导致显卡虚焊为通病

网友:
先辈,我R了,我不是先辈,我就不发言了

网友:
先断开屏线试试

网友:
干显卡吧干显卡吧

网友:
屏线、屏线接口周围、显卡之类都是检修对象

网友:
  干显卡吧

网友:
干显卡吧   不要再犹豫  不要再等待

网友:
这个机器 的显存容易坏  我以前修过

网友:
建议自己不高维修找个专业维修点吧。

网友:
这个 以后论坛的人不要回答了 真正维修的不会这么问的

网友:
luguo ,xuexi zhong a

网友:
u口  大家都知道的

网友:
换个cpu看下

网友:
谢谢各位的发言,我也感觉显卡的问题,不会修,在电脑行业做了十来年,硬件维修这块新手,纯个人爱好,先辈字样打错,不好意思,看到这个论坛有点高兴,前辈高人指点的非常精准,学习中

网友:
CPU换了好多,不行,6600 T6400 换过,这个能支持三代,这个CPU应该会支持吧,原先的CPU是4300,到底哪个 高,有点糊涂了

网友:
楼主可以把电流值,具体的现象标识出来,这样可以便于大家分析

网友:
我是硬件维修新手是对的,真真维修的一出身就会维修吗,也是一步一步起来的,电脑软件和系统集成这块本人也略知一二,愿意和大家分享,希望大家不要嫌新手啰嗦,个人认为只要是电脑维修方面的爱好者,无论是经验,疑难问题都可以在这个论坛上发言,通过讨论帮助解决问题,提高大家的维修经验,实现共盈

网友:
这台机器我可能没有说清楚,应该是机子没有点亮,就是还没有到显卡那一块,因为我字母的大小切换键没有反应(我个人认为台式机和笔记本如果只是显卡有问题这个大部分能切换过去,如果无法切换,应该是主板或CPU还没有点亮、又或是内存没有过去)

网友:
肯定不是CPU不行了,还是显卡那一路上

网友:
显卡如果点不亮是花屏时键盘大小写能切换,更严重是不是会导致显卡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