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黑屏

楼主(2015-07-11):
一台苹果5手机,开机出现苹果标后黑屏,连接充电器不充电,贴到耳边听到里面有电流声,和电脑也没有办法连接,这机器故障大吗。

网友A:
这个 真不好说,开机掉电 有发热么? 只能一个个查!!有短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真不好说,开机掉电 有发热么? 只能一个个查!!有短路么?

不掉电,就是出现苹果后就黑屏,电源上还是有电流的。

网友:
u2问题吧!

网友:
检查下电池插座,上次有台ip5 开机出现苹果三秒多就黑屏,拆机检查是电池扣因为没上螺丝松了。

网友:
我有台5s摔机后看到logo就黑屏了,链接电脑显示无限恢复模式,不知道是不是类似的故障呢

网友:
朋友会看电路图不

然后下载一下 苹果对应型号的 原厂电路图pdf

对应  开机时序  一 一排除  电压  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