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X5P 触发不上电

楼主(2015-07-11):
待机0.008,祼板触发电流0.05A 指示灯亮,,,过一会开关边上的指示灯闪,一分钟左右掉电,可继续触发,,,

网友:
做了桥,,,开机用了一会,,,冷机后又不行

网友A:
你做桥的理由是什么啊?该不会是”三板斧“吧!

网友:
应该是吧,既然能用一会,就应该换桥了吧

网友:
luguo ,xuexi zhong 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主板吧,,,,,我有

板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做桥的理由是什么啊?该不会是”三板斧“吧!

客户说有可能是在车上震坏了,,,以为桥虚焊,这板太薄,,也没有4代的U试....这种新机也只能用三板斧了,,,BIOS也都刷过了

网友:
客户又急,,,一直看着我修,,,,哎,,,,,奇葩

网友:
查查南桥吧

网友C:
遇到过,偶尔能触发,也能显示,大部分时候,触发后,电流加到0.15左右不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偶尔能触发,也能显示,大部分时候,触发后,电流加到0.15左右不走了。

对啊,,,你的修好没????????????

网友:
订了个桥回来,,换上看结果吧....

网友D:
可能还是桥虚了,,有掉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还是桥虚了,,有掉点的

换了个桥,,,故障依旧,,,

网友:
海尔跟神州一样垃圾啊哦,最好换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