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多处故障修复

楼主(2015-07-11):
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主题
时间:2015年7月10号
地点:中国大陆
型号:联想Y460
板号:DAKL2BMB8F0 REV:F
故障:不充电 不能关机 时亮时不亮
新手发贴不容易 高手不要喷哦
机器送来时问客户进水情况 客户说没有进过水 此处省略100字....
拆机大概看了下没有进水 能点亮 换了新电池 不到10分钟 电量从15%降到9% 系统提示正在充电 这就奇怪了  越冲越少了 思路很重要 所以直接打PL9对地阻值发现只有60多 明显不对正常情况下应该400多 于是就看到PQ5这个复合管 二话不说干掉在测 阻值恢复正常 明显就是你惹的祸 嗨!在说你呢 说的就是你。料板上没找到合适的 那就改把 找了两个同电路的上下关  飞线5根 万用表测试没问题 然后通电测试发现充电指示灯在闪 不正常 还有问题  单用适配器或电池都能开机 同时用的时候不能充电  搬来万用表继续查 同时接的时候VIN为19V3秒之后马上变11V  查PQ55没有问题 然后追查4脚控制电路 发现受D/C#和BL/C#信号控制 测到PD42脚被拉低到0.4V左右 于是追查这2个信号来源  都是从EC来的 能正常进系统 EC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当看到D/C#从FLASH模块发出的 那就刷EC程序  刷完还是一个鸟样 充电芯片换了也是一样 奇怪了 于是上论坛扫描这两个信号的消息 看到月饼大哥的一个帖子后 明白了 经过几处测量后直接换EC 换完后发现能正常充电了 电池适配器同时用 VIN一直为19V 说明正常了 然后开机发现电流卡到1.2作于不动 关机在开又好了 断电放电在开还是一样 走到这里还是那句话思路很重要 拿起板子仔细看了一边发现U24时钟芯片17到24脚发黑  有腐蚀的迹象 直接用罗铁补焊这几个脚  焊完之后 通电测试正常亮机 进系统也正常 心想应该在没什么问题了 然后在按开关板关机 娘的  没反映 不能关机啊  说明还有问题 思路很重要 这里要解决问题就要知道触发过程 直接测EC第125脚NBSWON# 信号  开机的时候有高的高跳变  关机的时候一直为3.3 高电平 很奇怪把  可能有人说EC的问题  我看不一定 直接拆掉开关小板 用万用表短接125脚 能正常开也能正常关  那问题就出现在排线或开关小板这块 万用表测试排线1到11都是通的测到12脚发现不通 这是接地的啊 没有这种排线就飞线解决 然后再测试一切正常 装机测试没发现问题 到此维修结束。
总结:
          第1处故障:PQ5内部阻值变小导致不能正常充电 虽然系统提示正在充电 但实际是一直在放电。
          第2处故障:U24时钟芯片17到24脚腐蚀 导致部分时钟信号工作不正常
          第3处故障:EC 内部充电器、电池检测模块有问题导致VIN电压不对 有人会问为什么EC坏了还能开机进系统?这个就要问造芯片的人了 个人理解:只是一部分模块坏了 核心部分没有坏
          第4处故障:开关排线12P接地线不通 按下开关不能拉低NBSWON# 信号 导致不能关机
下面附上亮机图 "D/C#、BL/C#" 电源电池检测信号

网友:
厉害,有耐心,这么多问题都被你查出来了。

网友:
高手啊。怎么多问题都是是查村里了。

网友:
思路清晰高手呀

网友:
厉害,有耐心,这么多问题都被你查出来

网友:
楼主是个细心的人!

网友:
楼主你说的关机,是说按开关键不能关机,还是在系统里点关机不能关机哟

网友:
进水机器有些刷下就好,有些会比较难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