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31T-LM2 主板滚动条死机,一波三折找出元凶

楼主(2015-07-11):
同行送修一台lenovo G31T-LM2 v1.0 主板进系统滚动条死机,进PE死机。

NH82801GB南桥!

凭着经验任性的把它换了......没好!
换了内存、CPU确定主板死机,开始拆网卡、声卡、串口等......

还是没好,奔溃了......
今天早上到店里,死马当活马医,刷BIOS......
黄天不负有心人,刷好了!

网友:
上传BIOS,亲测刷完不死机

lenovo g31t-lm2 v1.0.zip

网友:
我这一台卡LOGO的,过阵子换桥。

网友(2015-09-16):
....不刷BIOS不行啊,CPU最高只能上到2140,上3400 6500都不行。

网友(2015-10-21):
BIOS 问题?  不可能吧  我遇到一样的问题 一快是好的 BIOS我拆过来还是一样 SB换了一样

网友(2015-12-09):
我的和你的故障一样  但刷了不行
再换CPU吧  我的是8400  再个低点的U试试

网友:
能开机  就是卡LOGO  换电池  换U  刷BIOS   USB正常    应该是南桥问题了吧  GB的南桥

网友:
你好这个BIOS 能上多大的CPU.

网友(2017-05-17):
666碰到一块一样的主板  下载试试 谢谢

网友:
666 碰到一台一样的问题 下载来试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