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接屏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5-07-11):
不接屏外显进系统一切正常,接屏进系统掉电,进PE不掉,检查过这机器的通病屏接口VCC3P这个电压正常,刷了BIOS还是一样,机器集显的

网友:
待机电压35V滤波电容也换过

网友A:
进PE可以。不打显卡驱动 看下。

网友:
   不打显卡驱动试下,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机器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这款机器显卡容易坏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PE可以。不打显卡驱动 看下。

集显,没有显卡

网友B:
3/5电容为一通病。你这]机器可以先加焊CPU供电芯片看看,北桥虚焊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3/5电容为一通病。你这]机器可以先加焊CPU供电芯片看看,北桥虚焊可能性很大。

待机电容我都换了,可以试试你后面的两个法子试试,

网友B:
忘记说了,高压板有无问题,灯管有无问题,最好点一下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忘记说了,高压板有无问题,灯管有无问题,最好点一下灯管,

我有一台修好的T60,这些都排除过了,试过你的建议故障还是没解决,你还有招么

网友C:
别闹到最后是散热引起的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闹到最后是散热引起的保护!

不可能,这么幼稚的错误不可能发生

网友:
哎呀 没招啦,通病VCC3P/3/5V电容、桥、CPU供电芯片加焊、高压板、灯管都排除了不行。难搞了,以前修过这些问题多。

网友:
看一下保护隔离,适配器端的场管是否是好的,最好单用电池接内屏看能显示不

网友:
是不是不兼容呀,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