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要诊断卡“激活”才能点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7-11):
不是一回两回了,是N多回了,今天又遇到一次。ACER品牌机主板,短接跳针,明显看到键盘检测灯全亮了再灭,这是正常现象,按NUM LOCK键数字灯也能看到亮和灭,可屏幕就是不显示,清COMS,检查VGA接头,都试过就是不行。断电后,插诊断卡,同样键盘灯全亮,再灭,屏幕亮了。再断电取了诊断卡,再开机,又正常了。以前也遇到过,怎么弄点不亮,但只要一插诊断卡就能点亮,取了之后也正常了,但放时间长了再来点,又点不亮,还得用诊断卡“激活”一下,哪位仁兄能解释一下不?

网友:
这问题我也碰到过,奇怪得很,但我的和你的不一样,插了之后再拔掉也可以开了。

网友:
刷个BIOS程序看看

网友:
好了就可以了,我也遇到过,没多纠,。,

网友:
插块诊断卡测试看正常不,正常了插个卖他

网友:
碰到好几次了,不明白什么问题

网友:
主板有空焊的地方,还有像有的是外面亮装机就不亮

网友:
事有遇到,修机送诊断卡

网友:
那你真的要看一下PCI插槽是否有问题了

网友:
我碰到一个主板,不亮,只有插诊断卡才能亮,拔掉就启不亮了,也不报警,好像不跑码,没办法,只好插了个卡交给用户

网友:
故障够奇怪的,PCI总线有问题不。

网友:
刷一下BIOS也许能好,这种怪问题无法解释得了。

网友:
PCI槽接触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PCI槽有问题了,比如里面尘土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