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50神故障

楼主(2015-07-11):
用电池正常亮机,用适配器进系统屏暗,什么情况导致的呢,求助中

补充内容 (2015-7-12 13:15):
问题已解决,键盘休屏信号LBKLT_CTL不正常,拆除R4902断开该信号,在飞上同时序电压OK

网友A:
应该查查隔离保护

网友B:
那就在暗屏状态下检测,哪个参数有问题。

网友:
刷BIOS和换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查查隔离保护

隔离保护没问题的,充放电正常,开机也亮机,只是进系统屏暗了

网友:
查下屏供电,是不是用适配器少供电,少了直接飞线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在暗屏状态下检测,哪个参数有问题。

参数也正常,用电池和适配器参数一样

网友:
刷过了,没反应

网友C:
没有处于休眠状态,机器正常工作,只是屏暗下来了

网友:
用适配暗屏时查屏线接口PWM供电,背光开启,缺少哪个?

网友:
控制面板里的电源选项看看,是不是调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处于休眠状态,机器正常工作,只是屏暗下来了

那就测下那几个条件呗,不行就飞线

网友:
没有屏供电呀

网友:
可能把保护隔离,适配器端的场管换一下

网友:
看一下这里是否有问题,最好看一下BLON暗屏的时候是否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