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主板 精英代工G31T-M5 开不了机

楼主(2015-07-11):
开机00 复位灯闪下,一直停在那里了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开机不显吧,不是开不了机,先检查一下PCIA15复位电压3.3是否正常,如果有假负载,最好看一下U的条件是否都满足再说

网友:
如果复位灯闪一下,先刷下B|OS

网友A:
这个主板有个通病 修了很多,就是CPU供电12V小电容容易击穿短路。。。

网友:
BIOS  已经刷过的

网友:
4楼的说Cpu供电1.2v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板有个通病 修了很多,就是CPU供电12V小电容容易击穿短路。。。

你说CPU供电1.2v

网友:
不是,,是12V  4PIN 那边的   小贴片滤波电容  容易击穿

网友:
兄弟,你修机器象喝水一样,分评了,图纸也上了,但缺一样,就是点位图也要上,那样才合理吗

网友:
G31  估计是南桥挂了

网友:
查满足复位的条件啊,

网友:
南桥的问题多啊!

网友:
南桥问题多

网友(2015-08-21):
楼主不会修 还不会说吗?  就这么草草几句       让我们改怎么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