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维修

楼主(2015-07-11):
今天来了一台联想开机刚要进系统就掉电是什么原因

waxyz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饿饿饿饿额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温度

网友:
替换法排查

网友:
温度问题吧,电源什么的都试一下。

网友:
看看温度,刷个BIOS,放放电。。。

网友:
什么都不搞就上来发帖,给你灌水正常

网友:
起码把型号说一下吧

网友:
可能是散热问题

网友:
查看CPU 温度

网友:
换电源试试

网友:
主板坏了,换一块替换试试

网友:
对于什么都不懂的 我只能说建议你去基地学习下

网友:
什么型号也不说。。。。

网友:
学习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