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个牛逼的无线路由器,要求范围够宽

楼主(2015-07-11):
整个来发射wifi打广告,所以要求能够辐射的范围广点,穿墙牛逼点,新旧无所谓的

网友A:
咋情况呀!哥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咋情况呀!哥们

验证上网,自己百度一下

网友:
无线路由器穿墙能力不行呀。四根也不是很好。

网友B:
自己做个基站   20公里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个基站   20公里没问题

教一下喂。。。

网友:
私设基站是要进** 的

网友:
这种路由我买过两个,还不错,多买几个做无线桥接,或者用中继,隔一段距离装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广告路由器 那就买企业级别的就可以了  不过饭店快餐店可以  因为人流大 才能起到广告效应  辐射范围不很很强

网友:
营销路由啊  海蜘蛛  自己百度

网友:
谢谢各位,花了350买了个乐光的了,到货试试再告诉各位。我是在五楼的十字路口辐射的,主要是让别人知道我在哪个位置是做什么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