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S 读不了SIM卡,一直显示 "正在搜索"

楼主(2015-07-11):
早上拿了条短路的充电线试了下,马上卡死机,开机后左上角一直在"正在搜索"

调制解调器固件  那栏也是空白的...

求解决方法...想拿去修的

网友:
李暖宝宝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hailong206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查一下SIM的对地阻值,异常直接换卡槽

网友(2015-08-11):
我拆了下机就出现一直在搜索信号

网友B:
是不是 天线没插好呀

网友:
  拆。鸡看情况了

     用可调电源连上。。然后 第一招。。摸元件。哪里发热

    第二招。。松香法

网友:
天线   没插好

网友C:
调制解调器固件  那栏也是空白的...???
基带都没有工作,怎么可能有信号?

网友:
我手上有两台5代也是这样,求大神分享经验

网友:
你的现象很明显是基带没有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SIM的对地阻值,异常直接换卡槽

无能为力...已经送去基地修好了不读SIM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 天线没插好呀

没拆过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制解调器固件  那栏也是空白的...???
基带都没有工作,怎么可能有信号?

已经送去基地修好了不读SIM卡

网友:
基带三无,查基带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射频供电,时钟 码片供电

网友:
重置基带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