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LAM0313AA)op492运放怎么会是这样接

楼主(2015-07-11):
今天修一个15寸液晶显示器白屏,确认电源高压驱动板没事后,查屏逻辑板时发明OP492奇怪现象,

4脚怎么会是接地呢,而11脚却是0.5v怎么回事呀,真搞不懂,屏进去有5V电压,各路转换电压没有,
求解了这芯片怎么是那样接。

网友:
这个可以使用双电源。楼主的数据表明供电脚电压不正常。可以将芯片拆了再测焊盘上的供电脚电压。判断运放是非拉低了供电脚电压    或者是供电就没到位

网友:
应该是供电不正常吧?

网友A:
LZ是搞维修的?这类问题也要发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是搞维修的?这类问题也要发问?

碰到没有遇到过的问题就问一下呀,4脚V+在这板上的确是接地的,我好像没碰到这样的,要么就是双电源,要么就是V+接正电,11脚V-接地,还没见过V+接地,

网友B:
不明白你要说什么,这个芯片的原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你要说什么,这个芯片的原理吗

运放在电路中有没有哪一款V+是接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运放在电路中有没有哪一款V+是接地的

顺便问一下下面是什么管子,怎么代换

网友:
会不会是你的云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