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奇葩问题

楼主(2015-07-11):
第一次能开机,开机后关机再开,待机正常,不触发。断电后再开就好了,不触发时,开关上17V

网友:
开关17V正常,插适配器51_ON#是17V左右的,在不触发时查EC的和桥待机条件

网友:
其实17v不正常,这机时好是坏,好的时候我测开关是3.3

网友:
开关键如果是 19V是对的  看看保护隔离

网友:
查开关有无问题,开关附近有无断线腐蚀,EC_ON是否提前出来了。刷BIOS不行换EC吧。

网友:
BIOS电池看看有没有电

网友:
不触发刷个EC的bios试试

网友:
看看复位信号对不对

网友:
既然出现不触发的故障 就按照不触发的思路维修 查EC PCH条件 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