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关了一直吹风不止,再开时不发热。

楼主(2015-07-11):
热风枪关了一直吹风不止,最长等了五分钟了还在吹风。再开时不发热了,发热调节钮的灯是闪烁的。
拔掉电源彻底冷却了再开就正常了。

是手柄里面的温控原件坏了么

网友A:
你可以试试把温度调到最低,过几分钟后用它来吹原件,如果很快就能吹掉,十有八九是温控坏了;或者看看发热芯是不是通红,温控坏了温度不受控,一直发热会烧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把温度调到最低,过几分钟后用它来吹原件,如果很快就能吹掉,十有八九是温控坏了;或者看看发 ...

记得了,回家了试试。我记得过不久温度就下来了,不会那么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把温度调到最低,过几分钟后用它来吹原件,如果很快就能吹掉,十有八九是温控坏了;或者看看发 ...

温度调低后,一会就不那么热了,不能吹掉原件。但是会一直吹风。直接断电或等级调最大才停。而且稍微有点温度时再开机就不发热,只有风。静止时间长一点才会发热

网友B:
买新的吧,这东西有问题不敢用,那天把板子吹起包就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新的吧,这东西有问题不敢用,那天把板子吹起包就挂了

淘宝买的,承诺一年内我只承担寄过去邮费,回来的他们担着。我琢磨这返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买的,承诺一年内我只承担寄过去邮费,回来的他们担着。我琢磨这返修呢

楼主的风枪何牌子?多少银子买的?

网友(2015-08-17):
温度探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