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浆都成这样了,有无办法修复?

楼主(2015-07-11):
请大家看下放的时间长了,有无办法修复?

网友:
锡浆   修手机用的吧  我还以为是焊膏呢

网友:
稍稍放一点焊锡膏试试搅拌

网友:
lz 好久没搞维修了啊

网友:
这是修产假了吗?

网友:
大手笔,我都没用过

网友:
关建是硬了,搅不动呀!

网友:
也想知道,有知道的吗?..........

网友:
百度上有一种锡浆软化机,实际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丢掉算吧 ,不然 用上容易虚焊。

网友:
请问锡浆与锡膏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直接换掉吧,

网友:
香港维修佬有铅锡浆淘宝又不贵下回记住冷藏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只能下次注意了

网友:
加点稀释剂就行了

网友:
加哪种稀释剂呀?

网友:
把干的掺到好的里边去,一次少搞一点。就不浪费了。不用的时候记得冷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