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5-07-11):
sem2007怎么样去保护,TCL40E9S的电视亮一下就灭,灯管每一个单测都是好的,高压板也是好的.现在没办法了不怎么去掉保护,要不然只能把10个U型的灯管全换了,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给出个主意???

网友:
肯定有一路有问题,否则不会保护的。

网友:
能修上,最好是修上,,,,

网友:
如果真是保护也不能简单去保护当修好啊,查一查保护的原因吧。

网友:
楼主还是先测一下供电在启动瞬间有没有跌落的现象

网友:
有可能是按键板坏了

网友:
不建议去保护,有问题才保护,还是仔细查找问题吧,否则暂时修好过不了多久又得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