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总新本子的系统恢复方法 补充中

楼主(2015-07-11):
系统维护板块 一直比较冷清

发一贴 汇总下 一些新机器的系统(特别是W8)恢复方法

大家以后遇到恢复系统就更得心应手了

不断补充中

1.Lenovo

众所周知 有个一键恢复按键

2.DELL

一些新的机器 可以 在系统界面 电源选项 按住shift点击重启

会进入系统恢复选项

其他期待大家回帖补充……

凡是补充的都有加分哦

网友:
三星只要有(默认系统)自己备份的开机按f4就可以自动恢复!acer -w8~默认系统非正常关机三次回自动进去系统恢复界面,或是组合键~fn+f11同样进去恢复界面,其他机型都有类似

网友A:
天意的这个贴子不错,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天意的这个贴子不错,支持!

在用你上传的软件安装器 在W8里面不是很好用 ……出现过多次卡顿
有时候好久一个软件也装不完哦

网友:
厂商自带的,目前就只知道lenovo,其它就不知道了。学习中。

网友:
新本子新接触,一键恢复真心不错

网友:
win8的真心用不来,不过服务大众,学习了

网友:
一键恢复客户可不会给钱,还是装系统的好!当然在背地里还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用你上传的软件安装器 在W8里面不是很好用 ……出现过多次卡顿
有时候好久一个软件也装不完哦

自动安装脚本用AU3写的,可能是WIN8对AU3写的东西不怎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