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液晶电视42E6CRD,开机很慢40分钟才亮屏

楼主(2015-07-11):
创维液晶电视42E6CRD,开机很慢40分钟才亮屏开机后一切正常!请教高手是何原因?

网友:
有这么长时间来测量,看是什么不正常,,,

网友:
一般是因为供电的纹波引起的 电容容量随温度升高而恢复

网友:
看下是哪个电容爆了,导致电压不够

网友:
高压板有问题了

网友:
想知道故障原因

网友:
电压都正常吗, 待机5VS

网友:
测各电源输出 如果有啵啵  您可以测下纹波  排除电源板问题的话 注意主板的LDO  低压转换稳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