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30 开机掉电

楼主(2015-07-11):
今 天修了个东芝L630的机器,现象是开机滚动条掉电,起初我还以为是散热问题 ,后来散热排除后还是掉电,紧接着查了是显卡都排除后,最后刷南桥 BIOS后OK!
显卡
掉电

网友:
我见到过一个DELL4030的显卡引起的掉电

网友:
能说一下亮机电流吗?谢谢!
我这有个L630的机子,电流1.2不亮,4M BIOS刷过三个,显卡都换了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