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不触发

楼主(2015-07-11):
故障描述:IBM T43不触发 待机0.003
维修思路:待机应该在0.05左右 明显低了  保护隔离没过或是待机3v 5v没有
开始维修:
1.拆机找到待机芯片U41 型号MAX 1901如下图
2.找到3v 5v电感 如图

3.测没有3v 5v失望中。。。。。
还好有示波器
下图为测试波形

4.明显 5v上不去 呀  再测下 5v 上管G级波形

想了下 换个自居电容 再测

看下待机

终于搞定了

不过:有一下疑惑
第一:用双通道测3v 5v电感 或是直接测3v电感   待机大多数会正常 0.05!单通道测5v 待机都会0.003  !!!不知道为什么?
希望论坛可以公布下波形:
1.待机3v 5v 电感后继波形
2.自居电容波形
3.上下管G级波形
写 帖子不容易 多加分呀

网友:
我先站个 沙发

网友:
全是波波的功劳,IBM就是好,十多年了总算坏了一个电容,楼主这下修好又可以用十年。

网友A:
5V 电压不够导致芯片保护了。

网友:
升压电容坏的真还是少见

网友:
T43修的很少的了

网友:
老机器了

网友:
等我赚钱了也买个示波器、、、、、、、、这个机器够老的啦

网友:
这就是通病了

网友:
这种板子很老了啊

网友:
很老了机器 但是质量没法说

网友:
高手,问哈你上面两点波形,是电感上测的吗?

网友:
外面现在基本修补到这机器了

网友:
我手头有个掉电T43,不少通病那种。懒得修了

网友:
T43现在还有人拿来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 电压不够导致芯片保护了。

版主就是版主,说道点子上了。

网友:
好久没修过这机了    还念那个换电容的日子

网友:
捡钱的机器 LZ 亮机在抓不就是完美的波形了吗?

网友:
楼主图上5v 起不来  拿用万用表测电感应该测出来没有5v的电吧?

网友:
哦 T43丢了 T400还在用着呢

网友:
楼主怎么一下就怀疑是自举电容的问题了.一般都是先排除待机芯片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有点老啊

网友:
能挣到钱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