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l 1440电流0.85-0.9不显

楼主(2015-07-11):
Dell 1440电流0.85-0.9不显 LPC-Lframe#有波形 内存SM无波形 PCI-e总线电压都正常,能是显卡坏了吗
显卡

网友:
先刷一下bios,再显卡

网友:
新来的,学习中,混经验哦。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了

网友:
这机器显卡容易坏的,,

网友:
插拔一下内存,不行就用风枪吹一下显卡,能亮就做显卡

网友:
首先他说SMBUS没有波,没波能是显卡么,至少要跑码把,才是显卡

网友:
显卡的问题,显卡门的显卡

网友:
内存上都无波波怎么会是显卡看起来像是不跑吗把

网友(2015-10-04):
今天遇到一快 换了个显卡 电流还是一样 郁闷

网友:
可以刷个程序试看@!

网友:
怎么看起来是不跑码呢?

网友:
内存SM无波形的话应该是不跑码,先刷BIOS看看。

网友:
换个CPU试下,不行就直接加焊显卡

网友:
通常遇到这些问题先干简单的。刷个bios,多刷几个,不保证都是好的,刷下金手指。不行就搞你的显卡了

网友:
刷过BIOS了吗,现在很多机器的BIOS都爱坏

网友:
我遇到一个,换了显卡 后亮了一次 再开机电流到0.8来回重启刷了个bios也亮一次来回重启

网友:
刷BIOS,或者查查北桥的问题,不跑马的问题怎么能先搞显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