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无声音 求高手分析下功放芯片

楼主(2015-07-11):
RT9脚复位正常 供电正常喇叭确定好的驱动也对的 外接喇叭没声音

网友:
37脚要为高电平

网友:
3.3V是高店平啊 芯片换了两个了

网友:
人呢 人呢 还有什么测试点要量 声音上面看不懂信号什么用的

网友:
人呢 人呢 还有什么测试点要量 声音上面看不懂信号什么用的

谢123451989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机器系统里边驱动认的正常吗,检查下MUT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系统里边驱动认的正常吗,检查下MUTE

驱动正常 MUTE 3.3V

网友B:
看是不是插口的问题

网友:
你查供方了吗?

网友C:
耳机接口的除了左右声道信号外,还有一个内外音频切换信号,没接上耳机前如果是高电平的话,接上耳机必须是低电平的,你看看是否有异常,当然还要看看声卡耳机那一模块是否异常

网友D:
描述清楚点 是喇叭无声音还是耳机无声音   还是都没声音
都没声音 查音频总线 供电 基准   耳机无声音 查接口

网友E:
外接个USB试一下 这样把南桥排除  才知道是声卡电路的问题

网友F:
会不会是接口的问题 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是不是插口的问题

外接和喇叭抖没声音

网友:
芯片抖换了 供方能不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耳机接口的除了左右声道信号外,还有一个内外音频切换信号,没接上耳机前如果是高电平的话,接上耳机必须是 ...

外接和喇叭抖没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描述清楚点 是喇叭无声音还是耳机无声音   还是都没声音
都没声音 查音频总线 供电 基准   耳机无声音 查 ...

外接和喇叭抖没声音 供电正常 基准是哪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外接个USB试一下 这样把南桥排除  才知道是声卡电路的问题

外接USB神卡能排除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会不会是接口的问题 哦

外接和喇叭抖没声音。。。

网友:
刷BIOS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