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无待机。没有3,5V

楼主(2015-07-11):
最开始是大短,修好大短后,线性3V短路,拆下EC后不短了换个EC后,就是没有3V,5V了在此求助下1,公共点有电压2,3V,5V线性有输出。3,EC的BIOS没有刷过。帮忙分析下此电路的18脚是不是要有电压后3V,5V正常输出       现在是18脚没有电压。EC没有发出来。测了下EC的一些待机条件都有。是不是刷下EC的BIOS后就有了呢。高手来分析下。

网友:
查1., 6脚电压

网友A:
18脚要有开启,可以刷BIOS试试,同时1/6脚也要不对地。

网友:
确定待机3v,5v 的线性电压出来了,板上没有元件腐蚀的,建议先刷EC Bios

网友B:
16脚20V,13脚3V左右,3脚2V左右,8脚3.3V,17脚5V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是后面有问题,请仔细查下后续各PWM供电的电路。

网友:
小周,期待解决哟!

网友D:
EC的待机条件正常却不发出信号开启3\5V,应该不是EC坏就是BIOS有问题

网友:
先查下13脚en信号

网友:
1,6脚pwm电路开启信号要有 还有pg信号

网友E:
B460的3 5V供电芯片U45  16脚容易出问题,C495,R376,R377查查看

网友:
查 1 6脚的开启呢

网友:
1.6脚是接个电阻接地的,1,6脚都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B460的3 5V供电芯片U45  16脚容易出问题,C495,R376,R377查查看

你有没有看我发的,有线性啊。只是没有3.5V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EC的待机条件正常却不发出信号开启3\5V,应该不是EC坏就是BIOS有问题

没有刷的工具,修的蛋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是后面有问题,请仔细查下后续各PWM供电的电路。

3V,5V后级电路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脚20V,13脚3V左右,3脚2V左右,8脚3.3V,17脚5V

13脚5.4V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脚要有开启,可以刷BIOS试试,同时1/6脚也要不对地。

谢了,就是想是不是真的要刷EC的BIOS.没有刷的工具啊

网友:
那就在网上买个刷好了的EC BIOS 芯片吧!

网友:
刷EC ROM或换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