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毕业后实习修到的一块SONY疑难杂症

楼主(2015-07-11):
型号:索尼上网本PCG-31314W
故障:开机进系统后黑屏电流0.3A,开关灯亮,屏幕不亮。
外观检测:无进水
故障图:

拿到这块板我也是醉了,机器能亮的。。。不好搞撒。先给他刷个BIOS吧,刷完之后
装上去还是老样子上迅维网看看有没有谁碰到过一样的情况,搜到一个差不多的帖子说是LID信号也会导致这种情况,然后果断找到LID芯片拆掉

还是老样子!@#¥%……&*

这下子彻底玩玩了。。经过几小时的研究
灵机一动突然想到温控电路) 报着试试看的心态拆下U18

竟然神一般的进系统一切都正常了,来看一下罪魁祸首

到此维修结束!感谢大家的观看
PS:以后碰到类似情况的大伙可以查一下温控电路,上次维修中也修到过温控那块问题与待机3/5vEN相连的受控一个温控电路,这种情况会导致按开关没反应,换掉温控芯片就可以开机了!
编辑这个帖花了我几小时才编辑好的,大伙加点分吧,加分是不会扣分的!!

网友:
必须加分,继续加油,前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