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D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07-11):
今天接一台华硕K53SD,电流0.025,客户反映不能充电,检测发现用电池可以开机适配器不开机,保护隔离故障,为了便于分析本人画了一张简图,从图中得出充电芯片工作条件正常会发出低电平的EXTPWR从而使PQ4 双N沟道MOS的3、4PIN截至,2PIN的高电平使1、6PIN导通从而使RN1 104排阻其中三个进行分压产生的相对低电平完全导通公共点。实测PQ4 5PIN为低电平,PQ1与PQ2 G极有17V,测得RN1(图中红圈)不良,更换RN1之后电流0.015,上电池有充电电流,接屏亮机。

网友:
怎么查的他不良?

网友:
又是排阻值惹的祸,上午一哥们的应该跟这个差不多,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4670-1-2.html

网友:
不错,这个支持原创,加分。

网友:
这个不是没图纸吗?

网友:
排阻啊    我的最爱 !!!都来排阻问题吧!!哇哈哈

网友:
这种排阻我感觉超级难排查的

网友:
秒杀的节奏啊 自己画的图挺好

网友:
迅维学员果然不一般

网友:
修的这么细致,我要是我就不管了,呵呵

网友:
这个系列的好像都有这个通病

网友:
ASUS 的机器排阻引起的故障还是不少的

网友:
LZ自己画图啊?给力啊,

网友:
怎么能看出来是这种情况

网友:
最怕排阻问题 尤其104的 华硕

网友:
华硕的东西坏了就不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