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修《宏碁E1-471G罕见故障》跪求加分

楼主(2015-07-11):
机型:宏碁ACER E1-471G
版号:(没看,谁知道回复一下)
故障:通电大短路
维修过程:开门见山,大短路是修友都喜欢的故障,因为简单呀。标题只因为写了个盲修,是因为没用图纸
          拆出主板,去掉内存和CPU,拿到裸板研究,随便打了一下阻值,没有明显的短死,于是直接通电看有没有发烫的地方(这个方法不推荐哦,也是个人爱好,习惯这样修机器)通电5秒后,断电用手触摸(没有带电摸的原因是以前被烫怕了),发现CPU供电芯片处有温度,仔细测量CPU座子跟前3个电感,两个阻值一百多,一个只有6欧,这不太理想,于是去掉只有6欧电感连接的上管测试,阻值正常了,换了新的上管。通电不短了。装U和内存,亮机了。
机器就这么简单的修好了,装机。进系统测试。开机画面正常,过win7徽标后,屏幕上出现了许度小碎花。废话不多说上图给大家

进系统看到这样的问题,首先外接显示器,故障依旧,然后换内存测试,故障还是依旧,这下咋办。还是简单来吧,换硬盘装系统。于是装上电池。按下开机按键装系统、害怕电池电量不够,接电流表,竟然短路,屏幕正常显示,无语。。。关机,拔掉电池,通电正常、在把电池装上、也正常、这个时候拔掉电源、在接电源依然短路。也就说又有新故障出来了。单用电源和电池都是OK的,先接电源再接电池也是OK的、可是先接电池再接电源就短路了。大体猜想应该是保护隔离那里问题。这下咋办,出来了两个新故障,思考了半天,先修花屏问题吧,于是单用电池装系统。系统解压到最后的时候又花屏了,问题是板子或者CPU了,拆机找到自己测机的1000M装上,开机测试OK啦,反复测试。显示都很正常。下面在修保护隔离问题、仔细想没有太复杂,一般就是那3个P管或充放电芯片。先测试充放电芯片,电源口进来的第一个就是短路的,搞不懂了,既然短路的咋还能用呢,解释不清楚。废话不多说直接换掉。再次反复测试,一切正常、跟客户沟通原机I5CPU有问题,更换我测机的1000M装机测试。基本没啥问题,就是无线网连接不上,这个机器无线天线只有一根,于是换到另一个位置,无线网也正常了,机器完美修复。
      真心的想告诉大家修个机器不容易呀,当时修机器的时候客户就在跟前坐着全面观察,修此机器一共用了大约两个小时(装win7系统浪费一个小时)收大RMB 200元,200元呀,包含维修费与我那1000M的CPU。看到我修机不容易的情况下麻烦大家加点分吧,最近忙得没时间发帖子,下载分都快没了,马上面临拿人民币冲下载分的步骤了,再次告诉大家,加分不会扣分的。帖子没啥技术含量,分享给大家,告诉大家以后此类问题少走弯路。

网友:
      关于跪求加分有些夸张了,其实想说就是本人最近时间比较少,很少来论坛发帖子,一直在盲目的下载,积分用的比较多,也就造成现在积分严重缺少,还有2个问题是:
          1、本人管理的板块,在管理的时候回复帖子不加分,
          2、本人喜欢查看上传的比较BIOS和比较图纸是否正确,在这个时候很多积分也就浪费掉了.(因为除自己管理的板块外,下载都是扣积分的)
            所以本人现在尽量的抽时间,发些帖子,回复一些帖子,在这其中也帮大家解决了部分问题,也获得了些下载分,可以再次下载资料,判断资料是否正确,是否重复,真正的做到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网友A:
维修费收那么低的啊,要我修直接客户的,这种问题修主板都得2百多的,CPU另外算,爱搞不搞!

网友B:
就是烧隔离管,烧U供电19发,U坏。

网友A:
电源口第一个管子就短路了? 第一个管子就直接导通了? 一般的保护隔离第一个管子不都是直接导通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维修费收那么低的啊,要我修直接客户的,这种问题修主板都得2百多的,CPU另外算,爱搞不搞!

你说的很对,平时我也是这样,可这是我在这边公司打工的时候的老总的第一任徒弟,现在经常给我介绍生意,所以也就如此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烧隔离管,烧U供电19发,U坏。

是的,你总结的很好,但是隔离管直接短死能用的第一次遇到,U坏了花屏的也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很对,平时我也是这样,可这是我在这边公司打工的时候的老总的第一任徒弟,现在经常给我介绍生意, ...

同行咯,那就差不多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源口第一个管子就短路了? 第一个管子就直接导通了? 一般的保护隔离第一个管子不都是直接导通的吗

没看懂你的意思,我是说第一个管子,直接短路短死啦,阻值为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行咯,那就差不多咯,

也不算同行了,现在人家改行了,在国企上班,我以前老总开店的时候在跟着学,过了一年多我去打工的时候,又跑去学了,我也顺便给交了些,现在关系还可以 ,经常给介绍客户,他自己又不挣钱。所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你总结的很好,但是隔离管直接短死能用的第一次遇到,U坏了花屏的也是第一次遇到。

的确,让人容易迷惑!所以楼主不愧是版主!

网友:
现在维修业不好做 维修加换U才200元 还要质保。现在这个物价的水平 大家也是看见的。一般周围的电脑天天坏的也没那么多。

网友:
学习经验来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你的意思,我是说第一个管子,直接短路短死啦,阻值为0了,

哦哦,没遇到过

网友:
学习经验 感谢

大笨狼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哎电脑问题千奇百怪呀,直接短死还能用的我也是第一次遇见,这会在修一个E435,开机卡logo,屏幕还花屏。拔掉硬盘、一切解决,正在换硬盘装系统呢

网友D:
CPU 导致花屏的还是很少遇到,要么驱动打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 导致花屏的还是很少遇到,要么驱动打不上!

恩 以前修过B570CPU供电的,修好了进不去系统,装系统也死机,换CPU OK的  花屏的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E:
盲修,没有图纸真的不好修,现在无论是什么问题,没有图纸都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盲修,没有图纸真的不好修,现在无论是什么问题,没有图纸都头疼。

为了效率,可以省去查图纸的时间

网友:
我一直惧怕保隔电路里那些软七八糟的小元件,总以为是哪个电容或电阻坏导致19V不正常,结果修起来就一团乱麻

网友:
经验很好,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V470上 碰见过  龟壳管  坏了 CPU 进系统 袭击花瓶

网友:
我都是喜欢这种机子哈

网友:
这么好   CPU都没烧啊

网友:
我修道CPU供电那边烧了的,基本上大多数时间都得换CPU,特别二代以上的

网友:
修的有技术含量哦,值得加分

网友:
说的很好啊,如果很多人也这样发帖就好了   小白学习了,做学徒真是痛苦

网友:
在顾客面前修机子是大忌

网友:
就是啊,看帖要加分

网友:
不错 花屏 居然是CPU导制的

网友:
U造成花屏了,下次也要注意了。

网友:
1000M的CPU,这是什么鬼,是I5CPU吗??不懂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