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adm主板能进系统,几分钟后掉电重启

楼主(2015-07-11):
能进系统,几分钟掉电自动重启。
在bios里又不掉电,能正常操作很久,用hdmm扫硬盘也正常,过程也不掉电,只有在系统里面才一下重启。温度正常

昨晚重装系统好了 继续观察

网友A:
我说一下我见过的几种情况1.CPU供电问题。换MOS后正常。表现为系统WINXP读条时黑屏。不重启
2内存问题。总是莫名其妙自动重启 3温度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一下我见过的几种情况1.CPU供电问题。换MOS后正常。表现为系统WINXP读条时黑屏。不重启
2内存问题。总 ...

硬盘,内存测试过程都没掉电,所以干脆做系统,貌似不会了,呵呵,晕死,

网友:
桥问题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