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00掉电维修

楼主(2015-07-11):
机器型号:东芝C600-T08B
               HM55  ATI独显
版号:6050A2381501-MB-A02

接到机器时是不触发,心想不触发的机器应该好修,迅速拆机,测量开关电压有3V,按开关也拉低到0V了,然后查EC的条件,直接用示波器打BIOS波形,读取正常,接着测PWRBTN#也有被拉低,看来EC这边是没有问题了,再去查南桥的条件,32.768也有波形,由于当时没有准备发帖所以没有拍照,测南桥5V待机有,此板没有标多少料号,3V待机没有找到测试点,不过在南桥周边电容上测到3V电压,南桥的2个复位也没有找到,RSMRST#有3V,不知道是怎么的,测着测着按开关又可以触发了
下面才是重点为
触发上电电流1.3多点掉电,掉电太快了看不清楚代码,把内存拔掉电流1.3停留几秒后掉电,代码是7E,不插内存也掉,会不会是PCH或者显卡有问题呢,还是先刷个BIOS依旧,这个桥也容易虚焊,然后加焊了PCH依旧,看来得查下条件,把内存拔下来,测各大电感电压均正常,然后测转换电压和其它小电压,当测到内存的VTT电压时发现问题了,电压只有0.18V,打二极体值正常没有短路,然后就测VTT的来源了

既然电压这么低,就看下开启有没有,U6300的第7脚0V,连开启都没有,肯定不会出电压了,查+V1.5S_CPU_PWRGD来源,来自于U7001

U7001的第12脚在正常的时候为5V,现在0V,测电压的来源是第9脚0V,再接着查+V1.5S_CPU_Q来源,来自于

+V1.5S_CPU_Q要想得到高电平,就需要+V3S上拉,可是在Q6304的第三脚上面没有看到电阻,是个空位置,看来是掉了,去料板上找了个10K的电阻装上去

触发上电,+V1.5S_CPU_Q出来了,内存的VTT也有0.8V,没再掉电了,装上内存也没有掉电 ,电流一路飙升至完美亮机,到此维修结束!
这是本人的处女作,感谢各位光临!

网友:
分析的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网友A:
lihai羡慕啊,我还不想修理板子。还在看理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hai羡慕啊,我还不想修理板子。还在看理论

在看理论的同时,拿着板子练手,会好点

网友B:
帖子写的不错,很有条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帖子写的不错,很有条理

刚开始也没有什么思路,修了好久的,记得加分哦,不会扣你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开始也没有什么思路,修了好久的,记得加分哦,不会扣你分的

恩,已加分。实地出来的基本功还是扎实的

网友:
电路基础不错呀,有图就是好修

网友:
思路很好 查的很仔细

网友D:
开店一个星期了 还没有修到笔记本  真是郁闷

网友E:
按理没有VTT电压,是不会掉电的,只会不过内存反复重启。

网友:
懂得时序修机就快

网友:
掉件还是比较头疼的

网友F:
时序还很重要呀,看来还是要细心学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店一个星期了 还没有修到笔记本  真是郁闷

一个星期都没有接到本子,是有点过了啊,毕竟刚开始,还是要慢慢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时序还很重要呀,看来还是要细心学呀

时序是挺重要的, 但是出现问题还是需要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理没有VTT电压,是不会掉电的,只会不过内存反复重启。

前几次触发不会重启,过后就会反复重启

网友G:
c600的不好修  好多没有水印  有的原件都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c600的不好修  好多没有水印  有的原件都找不到

对,只标了一小部分

网友:
思路清晰看着舒服。

网友H:
是内存VTT没有出吗?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内存VTT没有出吗?还没遇到过呢!

就是没有这个电压,会反复重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