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 求教防雷芯片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5-07-11):
今天遇到一块板子,进系统后插上网线头就掉电。反复试过多次都是这样。后来把防雷芯片拆掉了,打网线插口的引脚二极体值全部都是无穷大,这下把我整蒙了。先前摸到南桥温度有点热,想通过打值判断是不是南桥的问题。因为客户拿来的时候也说看电影的时候司机,所以我怀疑是桥温度过高导致的。  现在我只想弄明白网线插口,防雷芯片,网卡以及南桥他们之间是怎么工作的?   小白没找到图纸,只好求助各位大神了,在此谢谢各位了!

网友:
数据泵?防静电芝麻管?楼主说的防雷芯片是什么?

网友:
有芯片,看型号 查数据手册就行了

网友:
里面有放电管吧

网友:
还是搜下芯片资料吧

网友A:
防雷芯片其实就是个钳位二极管,并联在需要保护的信号线上,南桥正常工作的时候肯定是要热的,主板一般是网络插口连到数据泵,然后数据泵在连接到网卡,然后网卡连接到南桥

网友:
防雷芯片是什么?
6pin的钳位二极管吗?

网友:
应该是指那个隔离变压器.想想变压器就知道是什么原理了

网友:
主板没有防雷芯片吧

网友:
9楼正解,说变压器不如说互感器,隔离的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 不过好像一定要家里接地线才行吧

网友:
你把原来的网卡裁掉  加个独立的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雷芯片其实就是个钳位二极管,并联在需要保护的信号线上,南桥正常工作的时候肯定是要热的,主板一般是网 ...

你能画个草图给我看下吗?

网友:
防雷芯片就是几个二极管用于抑制瞬间高电压,至于你说打阻值无穷大那是中间有网桥

网友:
防雷芯片并没有什么卵用,每次下雨打雷的时候,都是我调货的时候   8111E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