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实DS-200经常开机亮黄灯不进纸

楼主(2015-07-12):
得实DS-200存折证件针打,开机亮双红灯不进纸,偶尔有一两次面板灯显示正常能进纸。
拆开进纸组件,发现光电板的6个红外发射管只有3个亮灯,这是正常的吗?应该6个灯全亮吗?求指导~~~~

图中红圈的3个灯不亮,黄方块中三个灯亮,不亮的阻值和亮的一样,交换位置也是一样,不亮的地方,还是不亮。
红外发射管是好的。

网友A:
是什么问题  刚好也遇到一台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问题  刚好也遇到一台是这样的

也是一样只亮三个灯吗?
先排除是不是红外发射管坏了,先打一下阻值,然后和亮的灯对换一下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