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电脑a1466 暗屏

楼主(2015-07-12):
同行送来一台进水的苹果a1466    开始现象是不上电看到kbc周围有进水痕迹,定了料板换了kbc上电了。现在现象就是暗屏。屏上升压8v   电压也有。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屏的线号查了没

网友:
应该没生压吧

网友:
苹果的不太好修啊。。。不是头点位图吗

网友:
找到屏线接口,查条件吧,点位

网友:
yiyy应该 在屏接口查查条件

网友:
先想办法排除下屏的问题吧。

网友:
屏线接口,查条件

网友:
我修到24V没有出来的,你看一下有没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