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3 PLUS的5V阻值只有46欧姆,是不是不正常啊,开机报15秒关机

楼主(2015-07-12):
求P8H61-M LX3 PLUS的点位图

网友:
你这个可以直接烧机呀,这样还要来得快一些

网友:
这板子好像有点位图!!论坛里!!

网友:
看下点位图,5V都链接到那里

网友:
谢谢各位的答复,报USB过流15秒关机已经解决!正如论坛所说的两个小电阻搞鬼,一个是4.7K正常,另一个不知道阻值多少,变阻值成124欧姆了,是用计算器算出换个10K电阻完美解决

网友:
完全不正常  至少有好几百的阻值,,另外 15秒断电这个是华硕的经典故障,,usbOC信号问题。

网友:
这个故障还是比较好修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