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联想C440一体机MCU程序

楼主(2015-07-12):
首发联想C440一体机MCU程序,原板备份。第一次上传资料,求分求给力!

联想C440一体机MCU

网友:
刷了还是一样我的情况是开机感觉跑马了但是不亮。

网友A:
如果是MCU问题的话一般按键板上有个开关屏幕的按键,按一下会屏会亮一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MCU问题的话一般按键板上有个开关屏幕的按键,按一下会屏会亮一下的

这个我知道啊 。我这个就是按了不亮啊 。所以说我来求程序了。指示灯慢慢变亮慢慢变暗的。按开关无效。

网友(2017-07-26):
一还是两个,我的不触发...........

网友(2017-10-25):
我的一台C440独显,拆了显卡也不显示,跑码到d7或者A0 A3,外接键盘正常反应。
刷了几个BIOS也不行。

屏幕指示灯也是一亮一暗的,刷了MCU的数据,也不行。

难道真是PCH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