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C200 集显 开机不显示 键盘能切换

楼主(2015-07-12):
联想 一体机白色18.5寸屏    开机键盘大小写 能切换   屏幕黑屏   刷了 U37 现在 屏幕背光亮了   还是没显示  无冲下手   BIOS 也刷了    论坛里面有几位说搞好了    说刷了U37 就可以了    我刷了 还是不行              手上有认为刷程序的可以   把程序传上来

网友:
看看其他的工作条件。

网友:
没有图纸不好分析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7141-1-1.html这里有图纸和BIOS下载,可以看一下

网友:
看一下屏线是否有问题,可以测量 一下屏供电是否有啊

网友:
具体的问题得具体分析,你这个太笼统了,你测测电压都有么?内存换过没?放电没放?

网友:
一体机好像很多都是BIOS。。

网友:
BIOS  刷了  U37  也刷了  还是 键盘 能亮   屏跟灯管 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