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55M-E23主板不通电

楼主(2015-07-12):
V星H55M-E23主板不通电 待机电压有 网站上有人说是 电池电压没有就不会开机 电池有3.2V 求修过通病的大爷指导下

网友A:
查待机与触发条件啊 ,一般IO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待机与触发条件啊 ,一般IO坏的多。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居然好了 现在 正在安装系统测试中

网友:
怎么好的呀,

网友:
不上电,就查RTC电路和开机电路

网友:
你肯定没放电

网友:
IO发烫不??桥发烫不??

网友:
有的电脑就这样  送来的时候说什么毛病 然后我们测试的时候是好的

网友:
不触发就按不触发的时序来啊

网友:
这说的    这个板子也有通病?

网友:
LZ没有说怎么好的……

网友:
你看可不可以强行加电,

网友:
注意5脚芯片

网友:
不开机时查查南桥的RTC供电,时钟,复位信号。IO供电,开关针电压。

网友:
这个正方形的IO  比较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