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都进来帮忙看下

楼主(2015-07-12):
手上一台联想G475,上电0.19左右过会就掉了,测得H_PWRGD_L这个信号为0.17V,不正常,这个信号是由一个电阻上拉成3.3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电阻一端有3.3V,

端没有,测得电阻10KΩ正常,Q90管子也是好的,电阻后级也没有发现明显短路,这到底

是什么问题,反正我测了都好的,上图,各位帮忙看下

网友A:
APU的电源好没有,修APU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PU的电源好没有,修APU供电。

这个APU电源好不是上啦得来的吗?

网友:
有可能是后级把它的电压拉低了,所以才比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APU电源好不是上啦得来的吗?

APU的PG怎么可能是上拉得来的 你要不确定的话可以把Q90拆了 看下是APU PG没有 还是被H_PWRGD_L拉低了

网友:
后端虽然没短路,但是也要吃电流啊,所以是后端拉低的,可你再详细看看什么条件没满足造成电压拉低的

网友:
你可以把Q90拆了,看电压有什么变化,看是被U拉低了,还是被APU的电源管理芯片ISL6265CHRTZ拉低了

网友:
信号不足,追查来源

网友:
拆掉Q90测APU_PWRGD正常不,再查是不是后级拉低

网友:
把Q90拆了,看看电压的是多少?

网友:
EC一块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一步步来吧,先看前面的正常吧,楼上的都有说,先把Q90先看进来之前的信号正常不,如果正常那就查后面的,如果不正常查前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APU电源好不是上啦得来的吗?

产生H_PWRGD_L的前提是桥发出的APU_PWRGD。所以桥的条件不具备,前面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拆Q90量3脚看电压和现在一样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