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3 PLUS触发掉电

楼主(2015-07-12):
P5G41T-M LX3 PLUS触发掉电  开机电压 待机电压 时针全部正常还是掉电

饿饿饿饿额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拔掉P4针试试

网友:
华硕主板通常的喜欢坏822排阻 你查下822 如IO旁的822 南桥旁的

网友:
场效应管有问题

网友:
碰到过类似的故障,不好查。什么都正常掉电,可能要采用拆、换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