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05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5-07-12):
联想B505一体机开机不显示,屡烧CPU上管,CPU换过,管理芯片换过还是不行后来就换了电感不烧了,但是也不出CPU供电是什么原因?

网友:
没有图纸不好妄谈。出CPU供电芯片要满足供电、SVID、开启;另外上管G极与芯片BOST脚断线也会烧上管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我碰到两台,散热器有问题的,中间铜板和CPU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