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显卡mos管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5-07-12):
(图片)

网友:
用台式的CPU供电MOS管最好

网友:
这张翔升GT430显插到主板去就不开机了,像是插上去短路了

网友:
CPU供电下管

网友:
台机的PWM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从其他显卡上拆个下来

网友:
用09n03就可以了

网友:
看下参数差不多的就可以哪
!

网友:
找现在的台式新板CPU处的场管吧。。这个12V的耐压,烧不了。

网友:
从料板上拆CPU供电的,只要沟道对一般就行了。

网友:
随便换,不用管型号,主板显卡使用的大部分都是N沟道的,拆的话最好在主板的CPU供电部分拆

网友:
0903BDL 好像通杀呀~~

网友:
台式机上面的随便一个上下管都可以的。。

网友:
台式主板上N沟道的都可代换。

网友:
原来可以这样,学习了

网友:
和台式的一样的没什么区别吧

网友:
这个显卡 很垃圾  没有必要努力的修

网友:
                         料板上拆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