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显卡mos管鼓包了用什么代换求助

楼主(2015-07-12):
(图片)

网友:
随便主板cpu供电管就行了

网友:
09N03很常见嘛,CPU供电上管就行

网友:
随便n管就可以了

网友:
拆下后测量板上有无短路,无短路找主板的N管换就行

网友:
CPU电路的N管就行了

网友:
多常见的管子啊,09n03

网友:
很好找,大部分主板的上管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是N沟道场管

网友:
随便一个台式机主板上面的上下管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