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X501A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

楼主(2015-07-12):
机型:X501A粉红色 15.6的 实际板号是 X401也许这个板是通用的 可能BIOS和显卡 那些不一样  401是

14寸的
故障:三无,无待机,无触发,无指示灯。
这个机是师傅的话估计是秒杀的节奏,不过我还是感到很惭愧修了差不多一整天,应该是保护隔离不过吧
参考了论坛这个大神的芯片定义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6181-1-1.html谢谢大神分享
测试BQ25的20脚有19V6脚改是2.4左右 11  12  13脚改3.3的都没有 有的0.8有的根本没有 正常该是高电

平  测试却是低电平,怀疑芯片有问题淘了回来装上,换好后 电压6脚电压2.6V 11到13脚2.几V还是没有

待机以为芯片问题或者没有换好 又尝试了个 结果电压一样 那不怀疑芯片和个人手工了 测试公共点没有

短路 那这么没有19V呢  该有19V的啊居然没有短路,列子短接有电流跳变,反正主板坏的 直接短接 待

机0.006出来了 按开机一路小跑 居然亮屏了  这个机器是客户在家 没有屌事做 拿12V的显示器电源一插

就不开机了 待机都没有了 ,付上原机BIOS 不懂电路 修通病 刷BIOS 换板 换人发贴不易 加几分咯

3.43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1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没看懂 是保护隔离不过还是芯片没有主供电

网友:
真心没有看懂是什么意思

网友:
果然是粉红的回忆

网友A:
你这样搞电池能充电不?

网友B:
此粉红色案例没看明白  请问楼主 是换芯片好的还是保护隔离问题

网友:
保护隔离可以直接跳过的。

网友:
估计是直接飞通管子 保护隔离那边不管了 是吧

网友:
真心没看懂 不知道我理解对没有 待机芯片没供电??你飞的19V?还是绕过了保护隔离 直接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粉红色案例没看明白  请问楼主 是换芯片好的还是保护隔离问题

芯片也有问题 换 了还是不好  就飞隔离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搞电池能充电不?

那没有理他 不冲也不管了  要充电就叫他换板

网友:
保隔没过,强制飞过,会有后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