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40奇葩问题求助

楼主(2015-07-12):
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大家看看啥问题

网友A:
是不是硬盘模式没有设置还啊    还是主引导丢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硬盘模式没有设置还啊    还是主引导丢失

系统进不去,这个引导项字母不全  少字母,在考虑是显卡还是显存,懒得折腾,想看看大家有没有遇到的

网友B:
多为显卡,先换内存刷BIOS

网友:
是显卡问题,不要考虑其他问题了

网友:
显卡或者显存 字体颜色不对或者不显示 遇到过很多了 前两天还遇到过一个E40的就是字体颜色不对 后来重植显存好的

网友C:
大概就是显卡的问题,先刷BIOS看看,软件能解决的花最好了

网友:
像是bios问题

网友:
多半为显卡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   学习学习

花晨月夕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液晶图纸bios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还是显卡吧

网友:
加焊下吧!!!

网友:
好像是,显卡,值下球应该能好。不是显卡那就好玩了。呵呵

网友:
貌似是硬盘模式错误   刷下bios也行

网友:
会不会显卡,看上去像乱码,其实是少字母了BIOS就少了个I

网友:
觉得百度搜索下这英文什么意思最好,在考虑刷BIOS跟显卡

网友D:
显卡和显存之间有开焊。

网友E:
进PE会不会这样啊,感觉好像 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显卡问题 以前遇到过

网友:
进BIOS 还缺少字母吗?感觉不是显卡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还是显示少信号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为显卡,先换内存刷BIOS

谢谢解答  问题已解决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8484-1-1.html

网友:
谢谢解答  问题已解决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848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PE会不会这样啊,感觉好像 是显卡的问题啊。

谢谢解答  问题已解决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848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和显存之间有开焊。

谢谢解答  问题已解决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848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概就是显卡的问题,先刷BIOS看看,软件能解决的花最好了

谢谢解答  问题已解决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8484-1-1.html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显存坏的概率太小。

网友:
没遇到过、。楼主修好了嘛?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说说?

网友:
显卡问题,明显缺字符

网友:
进来学习下,原来是LID CLOSE 信号问题,新手需要涨姿势

网友:
这种问题没见过。建议楼主先刷过BIOS

网友:
显卡故障。显卡门的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机器修复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8484-1-1.html

惭愧呀,多谢楼主的分享,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