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421r冷机5,6分钟也许能开机显示一次 其他都黑屏, ...
戴尔m421r冷机5,6分钟也许能开机显示一次 其他都黑屏,电流显示和不显示一样跳。

楼主(2015-07-12):
这应该修什么地方呢。显示和不显示打内存波形都正常已经过了内存 不显示电流风扇转时1.6a 不显示也能跳到1.6a也没有显卡报警声。有没有修过同样毛病的 。
显卡
黑屏

网友:
打错了显示和不显示同样1.6a

网友:
刷个BIOS 搞下显卡

网友:
看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冷机5 6分钟开一次,也就是说从开始就只能显示一次吧。。从电流看应该还是显卡问题,,试加焊下吧。。

网友:
刷bios后发现用uefi模式能正常亮机,装系统发现打显卡驱动死机应该是独显挂了。

网友:
先刷Bios。 在看显卡电路

网友:
有谁能屏蔽独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