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看充电电流用哪种夹电线

楼主(2015-07-12):
电流表调到5V,用下面这种夹电线的USB口接苹果数据线给IPHONE5充电。电流0.08.手机上未出现闪电充电标志,不能正常充电。
哪种线可以正常充电,可以看到准确的充电电流?

网友A:
晕死。。。。加电的线无所谓吧, 红色+ 黑色- 夹在电池脚座上就能开机,用万用表上20V档查供电压,dian稳压开机电流好像是3.7~4.4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死。。。。加电的线无所谓吧, 红色+ 黑色- 夹在电池脚座上就能开机,用万用表上20V档查供电压,dian{:4_ ...

兄台 你那个 数据是电压吧 ,电流可没有 3.几A 吧!!

网友B:
查开机电流是在 稳压电源上的看的  跟线无关!!

指针的电流 更直观!! 数字的 明了些!各有千秋
最好是数字跟 指针同时配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死。。。。加电的线无所谓吧, 红色+ 黑色- 夹在电池脚座上就能开机,用万用表上20V档查供电压,dian{:4_ ...

这个我知道,机子开机本来就没有问题,就是电充到20%不会动了。我想看看充电的电流有多少,如何能看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开机电流是在 稳压电源上的看的  跟线无关!!

指针的电流 更直观!! 数字的 明了些!各有千秋

我不是要看开机电流,机子本来就能开机的,是充电到20%不会动了。我想看的是充电电流

网友:
哪得用USB 充电线那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要看开机电流,机子本来就能开机的,是充电到20%不会动了。我想看的是充电电流

有没有维修电源呀?充电线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电流表

网友E:
看充电电流你需要一个这样的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维修电源呀?充电线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电流表

电流表有的,可能是我表述不清,重点不是这个……红黑线夹电看开机电流都没有问题的,我想问的是如何看充电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看充电电流你需要一个这样的东西。。。

哦。这东东看起来不错。用电流表无法看充电电流吗

网友:
这种是冲不进去的,要短路usb的中间两脚,苹果才能识别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表有的,可能是我表述不清,重点不是这个……红黑线夹电看开机电流都没有问题的,我想问的是如何看充 ...

串联电流表随时可以读取充电电流

网友:
太牛,其本上看他的头像了!!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这东东看起来不错。用电流表无法看充电电流吗

电流表可以是可以。但是麻烦呀。。。 这东西直接插上usb就好了

网友F:
维修用电源有时不充电的原因是包括其他一些手机--在数据线端口各厂家都有识别电阻或电压D+D-都有相应电阻或电压,这样才能被手机识别达到厂家标准的充电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维修用电源有时不充电的原因是包括其他一些手机--在数据线端口各厂家都有识别电阻或电压D+D-都有相应电阻或 ...

嗯,应该是这样,谢谢。苹果是短接两根数据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