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 卡LOGO 有图。

楼主(2015-07-12):
    刷过BIOS了,加焊过了桥。有谁遇到的,开机就显示这些,一直这样的,有时还不开机,按重启才开机,

网友:
确定是主板上的问题,硬盘拔掉,内存换条试试

网友:
裸板点,换内存,摸网卡COM口芯片

网友A:
若裸板点也要排除排除了CPU 内存,  再就是一些外设芯片了吧,像网卡  声卡  COM口  这些。。。

网友B:
上次遇到你这种情况是DELL 的一台机器开机卡LOGO 换南桥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裸板点也要排除排除了CPU 内存,  再就是一些外设芯片了吧,像网卡  声卡  COM口  这些。。。

已经排除了,CPU 内存,网卡芯片也拆了,COM芯片也拆了,声卡也拆了,也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遇到你这种情况是DELL 的一台机器开机卡LOGO 换南桥解决了!

就差桥没换了,

网友:
你可以打打u口的数据值  来小判断下桥是否正常。

网友:
H61的主板  换个桥试试呗,长经验  再说H61的桥也就45块一个

网友:
进bios改一下时间和日期

网友:
今天碰到个一模一样的昂达主板,不过他的是硬盘引起 的,换块硬盘就好了,但是他的硬盘放其他主板测试也是正常的,没过报,直接保修去了。以前的卡LOGO就是外设和桥了,没其他好办法,只有一个个试。

网友(2015-08-14):
把桥换了就好了      我之前也是一样的

网友:
先刷bios再换南桥

网友:
或者直接换块主板这个主板应该很便宜

网友:
把电池拆掉试下  不行  那可能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直接换板吧

网友:
楼主发错了吧 这是笔记本维